关于MC34063升压电路中二极管D2的作用?

楼主(2022-11-04):
    MC34063升压电路中二极管D2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想电压升压到240v(小电流,如给电子管屏级提供电压),,,想提供一下电路图,谢谢

网友:
    Q1的CE画反了。
    D2给Q2G充电,Q1给Q2G放电。

网友:
    Q2改为N-MOS管。Q1画反了。

网友:
    电路图有可能画错了吧为什么不直接使用NMOS管而非要使用性价比低的PMOS管而且增加一只PNP驱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