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达到40V的预置的输入电压时,LED灯才点亮,输入电压上限220V,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2-11-04):
当达到40V的预置的输入电压时,LED灯才点亮,输入电压上限220V,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
电阻分压之后再加比较器就可以。

网友:
可以采用环形电压分压比较后再由放大器选择输出。

网友:
利用光耦,设置好电阻大小,多串联电阻满足功率要求,就能做到宽电压控制LED又有隔离作用。

网友:
    前级电路采用电阻分压,中间级电路采用光耦做隔离处理,后级电路采用比较器电路即可。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可以保证输入电压的稳定性,同时可以获得较为灵活的输出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