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里面可以把单独的一个元件的焊盘设置成热焊盘吗?

楼主(2022-11-04):
LAYOUT里面可以把单独的一个元件的焊盘设置成热焊盘吗?

网友:
你可以先用Keepout不要敷铜,然后手工画两条线连起来。

网友:
PADS的在要做的焊盘弄个阻焊框,再画十字线就行呢。

网友:
画KEEPOUT  SOLDER MASK。

网友:
    Edit-Property,点选PIN,在选择对应的属性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