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工艺和普通工艺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11-04):
SMT贴片工艺和普通工艺相比有哪些优势?

网友:
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

网友:
电子产品体积小,组装密度高。

网友:
片式元器件贴装牢固,器件通常为无引线或短引线,降低了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影响,提高了电路的高频特性,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

网友:
目前穿孔安装印制板要实现完全自动化,还需扩大40%原印制板面积,这样才能使自动插件的插装头将元件插入,否则没有足够的空间间隙,将碰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