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解决PCBA短路问题的六个方法

楼主(2022-11-04):
在PCBA手工焊接加工中,出现短路是比较常见的加工不良,要想做到手工焊接与机贴相同效果的话,短路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PCBA短路是PCBA加工中十分常见的问题。在出现短路问题时,只有及时快速的解决问题,才能确保产品的质量功能符合要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快速解决PCBA短路问题的方法。

  快速解决PCBA短路问题的方法

  1. 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进行检查。

  2. 在PCB图上点亮短路的网络,寻找线路板上最容发生短接的地方,并且注意IC内部短路。

  3. 在SMT小批量贴片加工中如果出现批量相同短路的话,可以拿一块板来割线操作,然后将各个部分分别通电对短路部分进行排查。

  4. 小尺寸的PCB加工表面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

  5. 人工焊接操作要养成好的习惯,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每次手工加工完一个IC都需要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6. 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

网友: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用万用表进行短路测量,可以避免后续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