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C板过完炉,镀金层和铜皮会脱落?

楼主(2022-11-04):
为什么FPC板过完炉,镀金层和铜皮会脱落?

网友:
回流温度太高,一般PI材质的fpc不能超过237度的,否则就会peel off。

网友:
fpc的板材用铜材不对或者做的时候使用了大比例的收缩比,也就是说材料本来尺寸是可能有问题的,通过强制烘烤以后硬拉回来的。所以受温度以后,铜的热涨远超过了fpc的热涨,导致脱落。

网友:
FPC基材不好,TG值和热膨胀系数太差,建议更换。

网友:
FPC的材质问题占主要,还有就是要注意回流焊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