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款电路板的接口信息和开机电压?

楼主(2022-11-04):
手头有一块电路板想要知道其接口作用和接入电压,以实现正常开机,还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不会是12V开机电压的,一般主板设置开机电压都在4-5v左右的开机电压,可以试试看在说哦

网友:
看一下电源引脚地方的芯片是哪个DCDC芯片,这种板子的电压,一般是5V或是12V的 。

网友:
看哪个接口连接的是DCDC,或是哪个接口有保险丝之类的元件,大概率可能是这个引脚,还要看一下引脚的顺序的,测一下,哪个是GND。

网友:
不会是12V开机电压的,一般主板设置开机电压都在4-5v左右的开机电压,可以试试看在说哦。

网友:
我看右上角那个接口,旁边有个保险丝元件吧,但是四个引脚的接口,是不是两个两个分组是VCC与GN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