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 里面出现 RDI Warning 00159: 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04):
AXD 里面出现 "RDI Warning 00159: 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谁能告诉我这个是问题啊我一直搞不懂啊,全部是按照《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第 4章上配的图做的啊,但是就是不能仿真啊.

网友:
请先按照光盘的 easyarm_drive\readme.txt 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Ads中codewarria是编译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应正确设置程序工作或调试的地址,这两个地址不一定同址,每次只能设置一种,除非它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