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在负载变化较大时的波动问题

楼主(2022-11-04):
各位大佬好,我这有个电源在负载跳变的情况下,出现很大的波动,想请教下经验丰富的大佬,规格如下:
1、12V输入,正负60V隔离输出
2、输出电压动态可调,正负误差范围1%,电源纹波<100MV
3、负载是超声探头,发射瞬间负载电流最大为4.6A,发射周期为2.5M左右,也就是每个发射间隔大约400ns
4、目前设计的电源带载能力为120W,瞬间电流测得可以达到最大,但是整个电压基线被拉的波动起来
5、我想问这种瞬态电流是4.6A,电压60V,是不是我就要设计大于60X4.6=276W的电源供电才行?或者有没有别的方法抑制这种波动?瞬态电流不应该让我设计成这么大的电源,我结构上也不允许。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建议,一起讨论下。

网友:
没有说明2.5M信号的占空比是多少?50%?电源输出的滤波部分需要仔细设计计算。另外,建议在C5 和C19的电容,并联负载电阻,大约是300欧姆10瓦左右,有改变的,试试。

网友:
是需要设计大于60X4.6=276W的电源供电,设备必须具备足够的供电源,才能够确保运行正常.

网友:
液压系统遇到这样的,瞬间需要提供较大动力的系统,都是用储能罐的方法解决问题,这里是否也可以用储能的方法解决呢?

记忆中电容器就能储存电能,楼主是否可以在电源输出系统的适当位置,安装大容量的储能电容器。这个电容器既不要影响开关电源的正常工作,又能在负荷需要大电流的情况下,向负荷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

网友:
电源选用内阻电感性小的瞬态响应好的。比如:锂离子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