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得到这个档位的变化?

楼主(2022-11-04):
各位朋友,这是个高压交流的拨档开关,我现在想得到一个信号给5V的单片机,用来判断开关处在哪一个档位,请问该怎么实现?

网友:
加入电流检测。对串联的电流检测,电流互感器也检测。

网友:
那个开关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呀?可以通过后面飞线接出来串联继电器解决 。

网友:
db107 + 光耦=========过0检测

网友:
换个思路可以吗?抛开你这个电路,比如从拨档开关的位置入手呢,加光电管检测拨档的当前位置,如果空间有那还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