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导入DSN文件后,框选某几个元件会高亮一大片元件,单点没有问题,有大佬知道么?

楼主(2022-11-04):
    logic导入DSN文件后,框选某几个元件会高亮一大片元件,单点没有问题,是logic没设置好还是orcad设置了啥?没找到是什么原因,有大佬指点一下么?

网友A:
    logic和layout要可以关联,你用logic打开原理图,再用里面的工具打开layout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选中封装名了,可以试一下在左边的Project Explorer里选中元件然后右键选择Part Attributes把封装那一项删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和layout要可以关联,你用logic打开原理图,再用里面的工具打开layout就可以了

    我可以关联哦,是LOGIC在框选某个元器件的时候会高亮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选中封装名了,可以试一下在左边的Project Explorer里选中元件然后右键选择Part Attributes把封装那 ...

跟封装名没有关系,不带封装名框选还是会高亮一些没有选中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封装名没有关系,不带封装名框选还是会高亮一些没有选中的器件

删除size和pcb decal这两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size和pcb decal这两项试试

试了好久,发现DSN文件封装名隐藏之后再导进LOGIC还是会有封装名显示,而且到处飞,刚好扎堆在文字中,前面没发现,logic也删不掉
    最后在ORCAD上试了一下Property Editor-PCB Footprint-Delete property,再重新导进logic,完美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好久,发现DSN文件封装名隐藏之后再导进LOGIC还是会有封装名显示,而且到处飞,刚好扎堆在文字中,前 ...

logic可以删掉的,我一般都是那样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可以删掉的,我一般都是那样删的

    我试了在logic Project Explorer选中元件 右键part properties -Attributes删光了也不是,还是有的
单独在外面选中封装名删除删不掉
你在那个位置删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