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放大器是否就是相当于低噪前置放大器LNA的作用啊?

楼主(2022-11-04):
    请问:天线放大器是否就是相当于低噪前置放大器LNA的作用啊?
它不能提高信噪比吧?即使NF非常小。

网友:
    天线放大器是低噪声选频或带通放大器
可以提高信噪比。

网友:
    要加选频网络

网友:
    先选频就可以提高信噪比啊,
    如果只放大则不能提高信噪比!因为噪声也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