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端口保护如何实现

楼主(2022-11-04):
    正负反接,电路无故障
意外过压,电路无损伤

网友:
    正负接反不出现问题的话,你可以考虑加个整流桥

网友:
    过压这个不太好弄,你可能需要TVS了

网友:
    你可以用整流桥加上一个宽电压的DCDC就好了吧

网友:
    得看楼主的具体使用场景,如果电路电流比较大,使用整流桥或者串联二极管的形式,会有比较大的功耗。可以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并联TVS管,能实现过压保护和防反接,反接时电路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