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运行时跳过了循环体求解决

楼主(2022-11-04):
    写了一小段将十个文件夹中图片进行裁剪又放入该文件夹中的代码,运行时还没有裁剪就显示“完成”,不知道哪里出了错误,代码如下:
clc
clear
close all;
title={'01','02','03','04','05','06','07','08','09','10'};
for i = 1:10
    file_path = 'D:\BaiduNetdiskDownload\课程竞赛\Train\cell2mat(title(i))';
        img_path_list = dir(strcat(file_path, '*.JPG')); % 选后缀为 .jpg 的图片
    img_num = length(img_path_list); %获得图片数量
        for j = 1:img_num
        image_name = img_path_list(j).name;
            image = imread(strcat(file_path, image_name));
        crop_image = imcrop(image, [0, 0, 1000, 1000]); % 使用 imcrop() 函数来裁剪图片,第二个参数的格式为 [XMIN YMIN WIDTH HEIGHT]
        cut_image_name = strcat('train',num2str(90+j),'_','*.JPG');
            imwrite(crop_image, strcat(file_path, cut_image_name)); % 保存文件
        end
end
    disp('完成');

网友A:
    file_path的值不对,字符量中i是不视作变量的,你的路径永远是 'D:\BaiduNetdiskDownload\课程竞赛\Train\cell2mat(title(i))'。如果希望路径在循环中也变化的话,这样
file_path = ['D:\BaiduNetdiskDownload\课程竞赛\Train\cell2nidemat',char(titl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_path的值不对,字符量中i是不视作变量的,你的路径永远是 'D:\BaiduNetdiskDownload\课程竞赛\Train\c ...

谢谢,但是又报错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报错如下:
    错误使用 char
无法从 matlab.graphics.primitive.Text 转换为 char。

出错 cut (第 6 行)
    file_path = ['D:\BaiduNetdiskDownload\data\Train\cell2nidemat',char(title(i))];

网友:
    我复制的时候多打了几个错字
    file_path = ['D:\BaiduNetdiskDownload\课程竞赛\Train\cell2mat',char(title(:,i))];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