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反激,你们最多能做到多少效率?

楼主(2022-11-04):
100W反激,你们最多能做到多少效率?

网友:
通常都是使用UC3842这类IC来搞 也就40KHZ左右

网友:
看你是多少输出,跟输出电压有关系,输出电压高的话效率要高

网友:
反激的工作原理是在D的时候 原边将能量存储在变压器的励磁电感里面(标准反激电路没有输出电感), 1-D的时候励磁电感释放能量给负载和输出电容供电, 下一个D周期时输出电容维持负载输出。效率可以做到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