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照明驱动电源产品对照表

楼主(2022-11-04):
LD8105GL恒流恒压驱动芯片
描述
LD8105GL内置有高精度1.2V电压基准、两个运算放大器和SOT-26封装中的低压侧电流感测电路。它为CV(恒压)和CC(恒流)双重控制提供了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LD8105GL能够在-40°C至105°C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特性
·内部精度±1%电压参考
·二次侧恒压和恒流控制
·低静态消耗
·VCC工作范围3V至38V
·最大40V额定电压
·外部组件数量少
·SOT-26包

应用
·LED照明

CC/CV控制器LD8115AGL
次级侧可调节恒流和电压控制器
LD8115AGL是一款隔离式二次LED恒流和恒压控制器,为直流电平和PWM工作单提供二次侧直接调光接口,适用于智能LED照明应用。
该器件具有3.6V至38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高精度LED工作电流和输出恒定电压。
LD8115AGL采用SOP-8封装,可最大限度地减小PCB尺寸和元件数量。

特征
·次级侧恒定电流和电压反馈
·高精度200mV(+/- 2%)的LED电流阈值控制
·精密1.25V基准电压(+/- 1%)
·低工作电流(<0.5mA)
·VCC工作范围3.6~38V
·精密二次侧LED电流调光,带模拟和PWM
- 模拟调光:0.1V~2.5V
WM:500Hz~30kHz

应用
·LED照明驱动器应用
·充电器

三合一调光驱动芯片LD8116
PWM / 0-10V /电位计灵活的调光解决方案
LD8116包含一个处理器,它可以转换三种不同输入的调光器类型,包括0~10V直流电位,0~100%占空比PWM(Plus Width Modulation)信号和电位器成为PWM信号输出。通过用于智能LED照明应用的光耦合器,很容易提供隔离调光控制。
该器件具有13V至58V的宽输入电压,可调节的电位器偏置电流源和高精度LED调光电流。
LD8116采用SOT-26封装,可最大限度地减小PCB尺寸和元件数量。

特点
·宽VCC工作范围
·工作电流
·精密调光器类型
- 电压电位:0 / 1V至10V
- PWM调光:0.2k至10kHz
- 电位计:0至100k欧姆。
·DIM引脚的可调偏置电流源
·可调节的最小输出PWM占空比钳位
·内置过热保护芯片

应用
·可调光LED电源
·调光装置

去频闪去纹波芯片LD6802JGL
台湾通嘉LD6802JGL是LED照明的输出电流纹波抑制器。它支持输出端子易于使用,具有隔离或非隔离有源PFC架构,具有恒定电流。
LD6802JGL易于实现电流纹波限制,输出电容最小,内置可调过压保护/多电平过流保护,内部钳位齐纳二极管可用于宽范围LED电压应用。该器件采用SOT-26封装,可最大限度地减小PCB尺寸和元件数量。

特点
·用于自适应100Hz / 120Hz电流纹波去除器的控制器
·内置钳位电路,用于输入电压钳位
·用于MOSFET控制的10V驱动电压
·可编程的LED电流纹波幅度
·可编程LED的最大阴极电压
·可编程最大LED电流
·支持宽输出电流变化:100%:~5%
·灯短路或开路保护
·内置内部过温保护
·SOT-26封装

应用
·用于非纹波电流的LED恒流驱动器
·点灯

网友:
    驱动芯片的封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PCB尺寸和元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