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p核的各个参数的含义从哪里看啊?

楼主(2022-11-04):
xilinx ip核的各个参数的含义从哪里看啊?

网友:
对Xilinx-IP的学习有多钟方法。通常情况下IP手册可以满足大多数学习要求。
查看IP手册(常规入门方法)
如果Vivado软件是默认安装,会附带文档导航软件DocNav。
打开IP之后,在GUI左上角选择“Documentation——Product_Guide”,自动打开DocNav对应的官方IP核手册。

网友:
官方提供的ip核文档资料

网友:
官方应该有相应的解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