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ence软件ORCAD和Allegro在使用中会莫名自动增加IE内存,最终机子变得非常...

楼主(2022-11-04):
问题现象:cadence软件orcadallegro在使用中会莫名自动增加IE内存,最终机子变得非常卡

网友:
升级下版本试试

网友:
可能程序不兼容, 可以更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建议参考下程序对配置的要求。
或者右键需要运行的程序 选择兼容性 用兼容模式运行试试。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和其他软件冲突导致的,建议将自己电脑上运行的其他软件都逐一排除一遍。

网友:
    是不是输入法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