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交通灯问题

楼主(2022-11-04):
    always @(EN)
    if(!EN)
    begin //设置各种灯的计数器的预置数ared <=8'd55; //55 秒
    ayellow <=8'd5; //5 秒
agreen <=8'd40; //40 秒
aleft <=8'd15; //15 秒
    bred <=8'd65; //65 秒
byellow <=8'd5; //5 秒
bleft <=8'd15; //15 秒
    bgreen <=8'd30; //30 秒
end
assign ACOUNT=numa;
assign BCOUNT=numb;
always @(posedge CLK) //该进程控制A 方向的四种灯
    begin
if(EN)
    begin
    if(!tempa)
 begin
    在这个程序里面,我有个地方不懂,EN使能位是高电平有效,开始的always@(EN) if(!EN)....这是通过先一个高电平然后一个低电平(下降沿)给其置数。但是这个能置数吗?开始的时候怎么可能给EN送入一个下降沿呢?

网友:
    always@(EN) if(!EN)....这不是时序电路,不需要沿,需要沿的是这种
always@(posedge EN)

网友:
    EN 低电平的时候执行初始化,EN 高电平的时候程序开始控制指示灯,EN 应该是一个可以控制的输入信号吧,需要外部输入的!而且程序一直在执行,检测到EN 低,就初始化。

网友:
    alwasy @(EN) 是电平触发的,也就是当en的值改变的时候就触发,当en改变的时候进入always内部,通过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执行下面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