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同相端15v为基准,反相端14v时输出居然是低电平,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04):
Lm393同相端15v为基准,反相端14v时输出居然是低电平,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输出要加上拉电阻。用同相端作基准,反相端输入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候,输出高电平。建议你加个正反馈电阻。

网友:
输入电压超出LM393的共模输入范围。
LM393的共模输入范围为0—(Vcc-1.5V)。

网友:
用电阻串联对15v和14v进行分压,再接入输入端,可以正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