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网线的特征阻抗是多少?

楼主(2022-11-04):
    请教一下网线的特征阻抗是多少?
    我用普通网线来做差分传输,它的阻抗和是否和普通双绞线一样也是120欧姆么?

网友:
    不一定
    因网线对此指标不敏感,所以通常的制造分布范围在85-135欧之间,标准非屏蔽双绞线的特征阻抗在1M时为100欧左右。

网友:
    用于485时可以使用120欧的终端匹配电阻
    起到消回波的作用即可,同样要求不严,用100欧也可以,但会增加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