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8C公转母转接线机械性能

楼主(2022-11-04):
公转母转接线
品牌:天睦
型号:8P8C
类型:网线
接口类型:RJ45
转换器类型:转接头/转接线
网络工程:水晶头
连接线:网线
家装工程:音响线
适用设备:个人电脑
线材材质:铜
线材长度:350mm
产品重量:0.003(KG)
OEM:可OEM
颜色:白色
长度:定制

产品参数:
额定电流:1.5AMPS
额定电压:125VAC
绝缘电阻:>500MΩ
耐压强度:AC 1000V 50HZ或60HZ 1分钟
接触电阻:<20MΩ
环境温度:-40~%2B80℃
导电体材质:磷青铜镀金

产品ren证:UL/ROHS

机械性能:
插入力:2条金丝=350g /4条金丝=500g/ 6条金丝=750g/ 8条金丝=900g /10条金丝=1050g

https://product.dzsc.com/product/1002803-20221009154207652.html
配合强度:插头和插座之间7.7Kg
使用寿命:>750次插拔

材料:
外壳材料:PBT/LCP/PA66/PA46/NL9T
外壳颜色:黑色或其它
触点材料:磷青铜
电镀:镀金过NICKEL.GOLD电镀,厚度1.5U“/3U”/6U“/15U”/30U“/50U”

保护层:0.2厚黄铜镀镍

网友:
    这种转换头一般都要看用几个接口再选取几口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