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阻温漂为什么会在正负之间跳动?

楼主(2022-11-04):
我看到一个电阻写的是±5ppm/℃,那这个±应该就是代表升高一度电阻的阻值可能升高或减小吧,但电阻不应该有一个曲线总体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或减小吗?为什么会在正负之间跳动?

网友:
温度系数:±ppm/℃,即单位温度引起的电阻值的变化。ppm(Part Per Million)表示百万分之几,比如:标称阻值为1k的电阻,温度系数为±100ppm/℃,意为温度变化一摄氏度,电阻值的变化为1k±0.1Ω,变化100℃,阻值变化为1k±10Ω,并不是你所理解的阻值变成负值。

网友:
如果一个温度传感器告诉你 ±1 度的误差,你会理解成是零下一度了吗?

网友:
±5ppm/℃ 那这个±应该就是代表升高一度电阻的阻值可能升高或减小,电阻不应该有一个曲线是一个范围之间跳动。

网友:
需要有个额定阻值和温度范围,比如室温1kΩ和-40℃到125℃,这样ppm/℃才有意义。±5ppm/℃*165℃*1kΩ=±0.825Ω,这个电阻在-40℃到125℃之间的阻值为999.175Ω到1000.825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