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由哪些部件组成

楼主(2022-11-04):
电流探头是一种卡式电流传感器,专门用于测量线路上的干扰电流。当使用电流探头校准装置进行测试时,只需将其夹在被测线路上,而不接触被测源导线,也不改变其电路。这种复杂的导电系统/电子线路的干扰测量可以在不干扰其正常工作或正常布置的情况下进行。
探头夹到被测线上进行测量时,被测导线充当变压器的初级,次级则包含在电流探头中。电流探头的设计为可直接连接到50Q系统的测试仪器,如接收机/频谱仪等。电流探头附加的屏蔽结构可以测量非对称(共模)干扰电流或对称(差模)干扰电流。
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由使用两个或三个铁氧体环的电流互感器与一个耦合环组成,它们均为可分开式,方便装入电缆。还有套在被测电源线上的更多的铁氧体环,它们形成一个功率吸收器和阻抗稳定器。电流探头校准装置使用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关系曲线进行校准,即插入损耗。使用铁氧体吸收钳的目的是衰减反射信号和可能出现在电流互感器上的无关信号。从电流互感器到测量仪表的线缆上也应套上铁氧体环,以衰减电缆屏蔽层上的电流。因为互感器的输出正比于被测电缆上的共模电流,所以可直接用于测量噪声功率。
除了用于符合性测试,该设备也可用于诊断测试,因为它能够用于单根电缆的重复比较测量以检查电路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很多人用于替代辐射发射的测试相当感兴趣,特别是对一些发射主要来自电缆的小型受测设备。
以上就是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由哪些部件组成的相关介绍,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

网友:
两个或三个铁氧体环的电流互感器与一个耦合环就可以组成一个电流校准装置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