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2022中Switch Workflow 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求教!

楼主(2022-11-04):
    DDR4内存达不到1600 速率  设置低速率还可以想学仿真一下 网上看的一个Sigrity2021 的模式比较少用的是信号完整性仿真模式 ,Sigrity2022版本 模式比较多 该怎么选择

网友:
    大概率等长误差过大,正常情况走线阻抗一般情况影响较小

楼主:
    DDR 比较多采用正反贴  等长都做了 主芯片厂家说没有 pindelay    地址时钟还加长了一些  !

网友:
    2022要用SystemSI仿DD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