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接发

楼主(2022-11-04):
我想搞一个设备,很简单,就是将温度传感器采集的信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用电脑进行记录

网友:
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
pM105是透明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无须编写复杂无线传输程序,体积小、电压宽、传输距离远、参数设置软件简单便捷,是性能稳定,可靠性高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