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封装问题???

楼主(2022-11-04):
    在封装里面Package Geometry 里面的SolderMask TOP画了Shap 然后添加了FIX属性;请教下为啥在PCB里面这个Shap 的fix属性会不起作用呢???

网友A:
    为什么要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fix

    怕在PCB里面把PACKAGE里面的SHAPE 性质的符号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零件FIX属性喔.(在PCB.)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