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与电感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楼主(2022-11-04):
                      磁珠与电感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磁珠与电感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异硬件规划中,无论是电源部分仍是关键信号规划,咱们都会用到磁珠与电感,但电感和磁珠详细有哪些差异呢,一直以来网上的总结理论千差万别,今日小昊同学就为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磁珠与电感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一、电感与磁珠的差异比照
1、电感和磁珠都可以用于滤波,但是机理不一样。电感滤波是将电能转化为磁能,磁能将通过两种方法影响电路:一种方法是重新转换回电能,表现为噪声;一种方法是向外部辐射,表现为EMI(电磁搅扰)。而磁珠是将电能转换为热能,不会对电路构成二次搅扰。
2、电感在低频段滤波功能较好,但在50MHz以上的频段滤波功能较差;磁珠使用其电阻成分能充分地使用高频噪声,并将之转换为热能已达到彻底消除高频噪声的目的。
3、电感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时,因为电感和电容都是储能器材,因而两者的合作或许发生自激;磁珠是耗能器材,与电容协同作业时,不会发生自激。
4、磁珠和电感都具有直流电阻,磁珠的直流电阻相对于同样滤波功能的电感更小一些,因而用于电源滤波时,磁珠上的压降更小。
二、电感与磁珠的共同点额定电流。当电感的额定电流超越其额定电流时,电感值将敏捷减小,但电感器材未必损坏;而磁珠的作业电流超越其额定电流时,将会对磁珠造成损害。直流电阻。用于电源线路时,线路上存在必定的电流,如果电感或磁珠自身的直流电阻较大,则会发生必定压降。因而选型中,都要求选择直流电阻小的器材。频率特性曲线。电感和磁珠的厂家资料都附有器材频率特性曲线图。在选型中,需细心参阅这些曲线,以选择合适的器材。

网友:
电感和磁珠都有额定电流参数,区别是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电感的有效感值会下降,而磁珠有可能会直接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