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ADS1232如何选择速度、增益?

楼主(2022-11-04):
请问ADS1232如何选择速度、增益?

网友:
可以通过时钟信号来控制(这个芯片没有片选控制),原因是数据输出是在SCLK的上升沿,如果SCLK持续是低输出,即便转换了也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
一般而言额外的额增加功能板块,不会造成ADC的转换混乱,还是说在这些板块用重新设置了寄存器,而导致了再跳到连续读的操作中,引起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