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IC卡读卡器倍频超标

楼主(2022-11-04):
    我产品里集成了一个IC卡读卡器。需要过CLASS B ,现在检测发现13.56M倍频超标。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针对源和路径弄就行,具体要看PCB设计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上的,电源隔离滤波处理,磁环抑制

网友:
    辐射在什么极化水平,多高位置,产品的哪个侧面,能看到是100M-500M之间超了

网友:
    出现单支,倍频超标,是时钟问题,可以线上沟通: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