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导出100W+的数据,比如500W行数据到excel

楼主(2022-11-04):
    Input_data = ones(100*10000,1);
xlswrite('test1101.xlsx',Input_data);

网友:
    100万行的数据应该可以,500万行的数据不行。
当然你也可以将矩阵重排列,比如把10*1的矩阵重排成5*2的,使行数少于100万行。
重排矩阵,示例如下:
A = 1:10;B = reshape(A,[5,2])

网友:
    一张Excel工作表,最多可以包括1048576行和16384列

    显然如果要导出500万行数据是不行的,你可以采取2楼的说法,重排矩阵;
    另外有两种方式供参考:
1.导出csv,可以存放500w行数据;
    2.按规律导出多excel文件,每个文件导出100w行数据。
    注意:writematrix需要R2019a版本及以上
n=5000010;
nmax=1048576;
T=[1:n]';
    % writematrix(T,'out.xlsx');
writematrix(T,'out.csv');

sub=1000000;
    for i=1:ceil(n/sub)
    if i==ceil(n/sub)
        writematrix(T((sub*(i-1)+1):end),strcat('part',num2str(i),'.xlsx'));
        else
        writematrix(T((sub*(i-1)+1):sub*i),strcat('part',num2str(i),'.xlsx'));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