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三极管并联使用时的均流电阻选取?

楼主(2022-11-04):
MOS管具有正温度系数,网上很多说不需要均流电阻。三极管是负温度系数,才需要在发射极串接均流电阻。
网上看到有人说,MOS管只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才能起到均流作用,那么大电流下还是要加均流电阻咯。
现在问题是,1.当MOS管之间并联使用时,均流电阻如何取值?2.三极管之间并联使用时,均流电阻又如何取值?3.GS间的放电电阻是否应该和G-S-均流电阻之间并联?

网友:
mos管不需加电阻,因为他温度升高内阻加大的特性,假如2个并联有一个热,,此时电流下降,另外一个电流上升,自动实现均流。三极管就不同了,需要加电阻均流,因为它温度升高内阻变小,电流继续加大,恶性循环

网友:
当MOS管之间并联使用时注意下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