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里的串口通信奇偶校验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2-11-04):
RT-Thread里面的串口配置成奇校验,上位机通信时使用的偶校验进行通信,依然能够收发,串口接收数据时需要判断校验错标志位。但是我查看RT-Thread好像没这个操作

网友:
这个在配置MCU的串口的时候配置的,校验由MCU来完成

网友:
myCom->setParity(PAR_NONE); //error

myCom->setParity(PAR_NONE);     //应该设置为奇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