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ACTEL的FPGA中APA600的全局布线代码是什么吗?

楼主(2022-11-04):
ACTEL通常I/O管脚->全局布线代码:

CLKINT clk_buf(
   .A(clk),
   .Y(clk_1)
);

APA600 256 的代码不是这个 LIBERO9.2版本必须全局布线之后才能将I/O管脚接时钟,目前硬件已接好

网友:
单端时钟可以这样操作,差分时钟就别这样了。
如果时钟接入到时钟管理模块(PLL或者MMCM等),它的输入时钟可以配置是否需要添加BUF。

网友:
a.首先,你这代码其实是个BUF,它对布局布线我个人理解无影响。
b.通常情况下,Altera和Xilinx对时钟输入管脚要求添加时钟BUF(本地时钟)或者BUFG(全局时钟Global)。部分高速IO或者专用IO也需要添加IO-BUF(例如Xilinx里要求添加BUFIO)。
c.添加的BUF通常以代码形式添加在源文件中(也有添加到引脚约束文件里的)。
d.但是,某些人员在写代码时可能忽略了BUF的添加,将单端时钟输入管脚直接引用连接到代码逻辑中。这种情况下,编译器会依据你的代码布局布线范围决定是否自动添加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