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获取设计中的所有via和pin的dbid

楼主(2022-11-04):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获取设计中的所有via和pin的dbid函数啊

网友:
    函数可以自己找,很多的

网友A:
    现成的函数肯定没有。多多少少得变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函数肯定没有。多多少少得变通一下。

    我用的axlDBGetDesign()->pin,但是显示结果为n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xlDBGetDesign()->pin,但是显示结果为nil

    只有symbol,symbol再去获取pin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