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2-11-04):
    为什么温度二极管正向特性影响小,而对反向特性却影响很大?

网友:
    如果不这样温度二极管会烧。温度电压信号经过阳极到阴极的过程中。温度大电压也大通过的电压就会小。因为温度不可能下降很大的。所以当增多低则通过的电压大。

网友:
    反向特性是半导体的少数载流子形成的。少数载流子是由热激发产生的。因而,对温度敏感。而正向特性是多数载流子形成的。是由掺杂三价或五原子而形成的。掺杂浓度是在进行原子扩散加工时就决定了的。因而与温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