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供电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2-11-04):
这样一个电路 需要双电源供电  请问应该把两个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在一起作为地端吗?

网友:
    光耦已经将两个电源的回路隔离开,两个电源不需要共地

网友:
    两个电源的负极最好不要连在一起。光耦的作用:前后两部分隔离,起保护作用。

网友:
    两个地直接看似隔离了实际上又没有隔离,就看布板的时候怎么处理了,最好是在两个地之间加几个磁珠

网友:
    中间有光耦隔离,一般来说应该是不会将两个电源供电,但可以将两个电源通过XY电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