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比数电难,你怎么看?

楼主(2022-11-04):
    作为一位硬件工程师,必须面对的就是两个基本电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两个电路的基本知识。
    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定义及特点:
    ● 模拟电路(电子电路)

    模拟信号
    处理模拟信号的电子电路。“模拟”二字主要指电压(或电流)对于真实信号成比例的再现。
    其主要特点是:
    1、函数的取值为无限多个;
    2、当图像信息和声音信息改变时,信号的波形也改变,即模拟信号待传播的信息包含在它的波形之中(信息变化规律直接反映在模拟信号的幅度、频率和相位的变化上)。
    3、初级模拟电路主要解决两个大的方面:①放大、②信号源。
    4、模拟信号具有连续性。
    ● 数字电路(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电路)

    数字信号
    用数字信号完成对数字量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或数字系统。由于它具有逻辑运算和逻辑处理功能,所以又称数字逻辑电路。
    其主要特点是:
    1、同时具有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功能。
    数字电路是以二进制逻辑代数为数学基础,使用二进制数字信号,既能进行算术运算又能方便地进行逻辑运算(与、或、非、判断、比较、处理等),因此极其适合于运算、比较、存储、传输、控制、决策等应用。

    2、实现简单,系统可靠。
    以二进制作为基础的数字逻辑电路,可靠性较强。电源电压的小的波动对其没有影响,温度和工艺偏差对其工作的可靠性影响也比模拟电路小得多。

    3、集成度高,功能实现容易。
    集成度高,体积小,功耗低是数字电路突出的优点之一。电路的设计、维修、维护灵活方便,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逻辑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集成电路块的功能随着小规模集成电路(SSI)、中规模集成电路(MSI)、大规模集成电路(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发展也从元件级、器件级、部件级、板卡级上升到系统级。电路的设计组成只需采用一些标准的集成电路块单元连接而成。对于非标准的特殊电路还可以使用可编程序逻辑阵列电路,通过编程的方法实现任意的逻辑功能。

    二、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之间的区别
    模拟电路是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数字电路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
    模拟信号是关于时间的函数,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量,数字信号则是离散的量。因为所有的电子系统都是要以具体的电子器件,电子线路为载体的,在一个信号处理中,信号的采集,信号的恢复都是模拟信号,只有中间部分信号的处理是数字处理。具体的说模拟电路主要处理模拟信号,不随时间变化,时间域和值域上均连续的信号,如语音信号。而数字信号则相反,是变化的,数字信号的处理包括信号的采样,信号的量化,信号的编码。
    举个简单的例子:要想从远方传过来一段由小变大的声音,用调幅、模拟信号进行传输(相应的应采用模拟电路),那么在传输过程中的信号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它是在用电信号的幅度特性来模拟声音的强弱特性。
    但是如果采用数字信号传输,就要采用一种编码,每一级声音大小对应一种编码,在声音输入端,每采一次样,就将对应的编码传输出去。可见无论把声音分多少级,无论采样频率有多高,对于原始的声音来说,这种方式还是存在损失。不过,这种损失可以通过加高采样频率来弥补,理论上采样频率大于原始信号的频率的两倍就可以完全还原了。
    数字电路的电平都是符合标准的,模拟电路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的联系
    模拟电路是为数字电路供给电源而又完成执行机构的执行。
    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信号的表达方式不同。对模拟信号能够执行的操作,例如放大、滤波、限幅等,都可以对数字信号进行操作。事实上,所有的数字电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模拟电路,其基本电学原理,都与模拟电路相同。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就是由两个模拟的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构成的,其对称、互补的结构,使它恰好能处理高低数字逻辑电平。不过,数字电路的设计目标是用来处理数字信号,如果强行引入任意模拟信号而不进行额外处理,则可能造成量化噪声。
    在一组离散的时间下表示信号数值的函数称为离散时间信号。因为最常遇到的离散时间信号是模拟信号在时间上以均匀(有时也以非均匀)间隔的采样。而“离散时间”与“数字”也经常用来说明同一信号。离散时间信号的一些理论也适用于数字信号。
    四、如何实现模拟和数字电路的功能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它们同样是信号变化的载体,模拟电路在电路中对信号的放大和削减是通过元器件的放大特性来实现操作的,而数字电路是对信号的传输是通过开关特性来实现操作的。
    在模拟电路中,电压、电流、频率,周期的变化是互相制约的,而数字电路中电路中电压、电流、频率、周期的变化是离散的。
    模拟电路可以在大电流高电压下工作,而数字电路只是在小电压,小电流低功耗下工作,完成或产生稳定的控制信号。
    五、应用
    模拟电路几乎覆盖整个电子领域,任何一个电子线路的功能实现都会涉及到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与数字电子技术广泛的应用于电视、雷达、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航天等科学技术领域。
    模拟电路的设计通常比数字电路更为困难,对设计人员的水平要求更高。这也是数字电路系统比模拟电路系统更加普及的原因之一。模拟电路通常需要更多的手工运算,其设计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低于数字电路。
    12张图读懂模电、数电必备的电路基础知识(入门必备)

网友:
    模电和数电需要数模或模数转换进行联系。一般是先进行模拟电路中放大,转化成数字信号,储存,输出时再变换成模拟信号。

网友:
    模拟问题有点多,数字在软件做处理方便的多,模拟这奇怪的问题是真多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模电搞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