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功率放大器布线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04):
这是一个5GHZ的功率放大器电路,请教一下RFIN和RFOUT到PA的走线长度有什么原则吗?好像在哪见过长度要避免1/4波长.还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没这种要求。一般要求走线直(阻抗连续性)、短(插入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种要求。一般要求走线直(阻抗连续性)、短(插入损耗)。

    问一下,走线是不是要做50欧姆阻抗控制,且线宽需要控制在2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