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2022-11-05):
    用了以前的快捷键,在用COPY菜单的时候,总是跳出下图的弹窗。关掉也不能复制。

命令栏的提示为:Select the element(s) to copy.
last pick:  160.1813 -134.9523
    Copied object(s) saved to Paste buffer. Previous Paste buffer content overwritten.

Solder paste information will take a few seconds to calculate. Please wait....S11elect the element(s) to copy.
    last pick: 160.1813 -134.9523
    Copied object(s) saved to Paste buffer. Previous Paste buffer content overwritten.

    Solder paste information will take a few seconds to calculate. Please wait....

网友:
    不兼容17.4的问题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可以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可以使用呢

你的skill有冲突吧,去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可以使用呢

弃用17.4,改用17.2

网友:
    把你的ENV  文件换成默认的会不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