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40i开发板编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22-11-05):
笔者主要下载了官方已经建立好环境的Ubuntu虚拟机包,还有OKA40i-C开发板的Linux用户资料。

【1】建立编译环境

1、安装ubuntu虚拟机,由于我在以前的开发板试用中已经安装好了VMware。这里就不再展示,如果没有安装的,请自行根据OKA40i-C开发板用户编译手册的第一、三章来安装,手册有详细的安装说明:

2、我这里直接按照手册的第二章,直接就有现成的环境,应该很快就可以。安装好后打开虚拟机:

3、仔细阅读编译手册《第四章:linux编译篇》,并一步步实现。

先在虚拟机中的/home/目录下新建work文件夹,并把OKA40i-C用户资料-20220322\Linux\源码\目录下的xaa、xab拷贝到虚拟机work目录下面:

将共享文件夹中的源码拷贝到 ubuntu 的/home/forlinx/work 目录下并校验。

合并源码,进行校验和解压。

解压后进入lichee目录下面:

这个源码包很大,差不多70G,所以大家要准备一个大的硬盘,要不一下就“爆炸”。

解压文件系统:(注意)这里文件里的解压文件跟实际的不同,这里是rootfs-a40i.tar.gz。

到这里,源码解压完毕,我发现我的硬盘只有4G不到了,赶紧把虚拟机换个硬盘。

换了硬盘接着来编译源码,按照《手册》4.2.1一步步设置:

然后编译内核:

  •
forlinx@ubuntu:~/work/lichee$ sudo ./build.sh -m kernel

然后就要耐心等待,看大家自己的电脑来决定:

生成rootfs.ext4、镜像打包:

打包:

打包结束。

至此源码的编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编译源码,教程写得非常详细,大家应该对照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建议的就是硬盘一定要留100G。

当然大家要是不想折腾源码编译,在飞凌嵌入式官方提供的OKA40i-C、OKT3-C_Linux3.1.0用户资料-20220322\Linux\镜像\ 目录下面有编译好的好些包,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下载:

【2】镜像烧写

1、将生成的sun8iw11p1_linuxOKA40i_C_uart0-1024x600.img文件拷到win下面。

2、安装PhoenixSuit。安装包在OKA40i-C、OKT3-C_Linux3.1.0用户资料-20220322\Linux\工具目录中,安装过程这里省略。

3、烧写,可以多试几次。

【3】编译自己的程序

在work目录下新建一个helloworld文件夹,在helloworld文件夹内新建helloworld.c,写代码如下:

  •

    #include <stdio.h>

  •

    int main(void)

  •

{

  •

        printf("helloworld!\r\n");

  •

        printf("hello OKA40i-C\r\n");

  •

        return 0;

  •

在lichee/buildroot-201611/target/user_rootfs_apps/cmd/subs下的rtc中复制一个makefile文件过来,并修改为:

    •

      DEST_DIR      ?=_install

    •

      #CC            ?=ARM-linux-gcc

    •

      CC              =arm-linux-gnueabihf-gcc-5.3.1

    •

      build:

    •

$(CC) -o $(TARGET) helloworld.c

    •

    •

      hold:

    •

        @echo "helloworld hold[skip]"

    •

    •

      install:

    •

url=home.php?mod=space&uid=2293869]@MKDIR -p $(DEST_DIR)

    •

cp $(TARGET) $(DEST_DIR)

    •

    •

uninstall:

    •

        @rm -fr $(DEST_DIR)/$(TARGET)

    •

    •

      distclean: uninstall

    •

        @rm -fr $(TARGET)

    •

        @rm -fr _install

然后执行make:

没有报错,在当前目录下生成的helloworld文件:

把helloworld拷到开发板下面,修改权限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操作流程很详细,照着操作一遍,效果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