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16.6安装

楼主(2022-11-05):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1.如何在一个电脑上安装:cadence17.2/16.6软件进行安装。
2.我尝试先装17.2再装16.6软件,再进行破解,两次操作都失败了。
3.希望路过的大佬得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压缩包中不是都有安装手册,照着上面的操作就可以

网友A:
    老吴一键安装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吴一键安装了解一下

老师:老吴一键安装失败了呢,导致两个版本都打不开的,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老吴一键安装失败了呢,导致两个版本都打不开的,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吗?

    补丁打了没有

网友:
    一键安装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