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原理后,BRD里面部分设好的差分对边没有,又要重新设,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楼主(2022-11-05):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不然,每次更新原理后BRD里面的差分对又要重新设,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有的会掉,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好麻烦.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关了这个试试

网友:
    ignore electrical constant 关了试试

网友A:
    导出网表时,勾选一下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网表时,勾选一下这个参数

好的,我试试看.谢了.

网友:
    画原理图的人改了信号名,规则就会掉。让EE不要随便改信号名称。网上找个SKILL自动设置差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