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 032版本,怎么关闭pcb对sch的交互功能

楼主(2022-11-06):
    拖几个元器件原理图就卡的不行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我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能不能做一个选项出来,现在是PCB里点元件还好,要是点在地网络上,再去看原理图直接卡死。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將鼠線全關不知會不會較好,尤其地線..

网友A:
    将Setup->Enable CrossProbing选项勾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Setup->Enable CrossProbing选项勾掉

在那设置,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那设置,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17.4及以上版本才有

网友:
    刚找到了,这样交互功能没有了,我记得17.4 029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也可以关掉原理图那边的交互。

楼主:
    主要就是想保留原理图对pcb的交互,关掉pcb到原理图的交互

网友:
    顶一个 我也想解决这个卡死的问题。我也试过将Setup->Enable CrossProbing选项勾掉 是关闭了交互功能,那个原理图和PCB跟本没关连了。期待高手的解决方案和指点迷津。
    “拖几个元器件原理图就卡的不行,PCB里面选择GND网络走线 就ORCAD卡死 ”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右键,选择selection filter-clear all好用不

网友(2022-12-06):
    现在可以了,要把地设置为电源网络,然后在规则设置里给个值就可以了(Properties--net--General Properties) 左边的Voltage里面给相应的电源网络给个数值地给0V,  这样电源网络就没有飞线了。

网友(2023-02-01):
    求解决办法啊,哪个版本的补丁才不会这样呢

网友: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17.4的PCB与17.2的原理图交互也非常不友好,17.4的原理图改变太大用起来一直习惯不了:@:@:@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将Setup->Enable CrossProbing选项勾掉

    请问这个菜单选项之前都有,现在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4-03-19):
    这问题太困扰了,点一下电源,原理图就卡死,17.4好坑啊~

网友(2025-08-18):
    17.2版本PCB可以跟SCH交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