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LED灯射灯电源 智能过温保护降压型恒流芯片

楼主(2022-11-07):
AP5165可以在DIM 管脚加PWM 信号进行调光,DIM 管脚电压低于0.3 V 关断LED 电流,高于2.5 V 全部打开LED 电流,PWM 调光的频率范围从100 Hz 到20 kHz 以上。当高电平在0.5 V 到2.5 V 之间,也可以调光,具体应用细节见后面应用说明。 DIM 管脚也可以通过外加直流电压(VDIM)调小LED 电流(模拟调光),最大LED 电流由采样电阻RS 决定。直流电压(VDIM)的有效的调光范围是0.5 V 到2.5 V。当直流电压(VDIM)高于2.5 V,输出LED 电流保持恒定,并由(0.1 /RS)设定。LED 电流还可以通过DIM 到地之间接一个电阻进行调节,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典型1.2 兆欧姆)接在内部稳压电压5 V 上,DIM 管脚的电压由内部和外部的电阻分压决定。 DIM 管脚在正常工作时可以浮空。当加在DIM 上的电压低于0.3 V 时,内部功率开关关断,LED
电流也降为零。关断期间,内部稳压电路保持待机工作,静态电流仅为60 μA。
此外,为了保证可靠性,AP5165 内部包含过热保护功能(TSD),封装含有散热PAD。过热保护功能在芯片过热(160℃)时保护芯片和系统,外部的散热PAD 增强了芯片功耗,于是,AP5165
能够安全地输出较大电流。AP5165还可以通过DIM 管脚外接热敏电阻(NTC)到LED 附近,检测温度动态调节LED 电流保护LED
!z 低压 LED 射灯
z 车载 LED 灯
z LED 备用灯
z LED 信号灯
引脚功能
z LED 车灯

网友:
注意事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