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模块额定电路

楼主(2022-11-07):
这是一个降压模块,我需要24V转15V,但是上面写着电流3A,功率30W,那么电压不是10V吗,可以达到15V吗

网友:
    可以到15V,电流和功率只是指额定值,电压是反馈电路调节的,跟这个没关系。升压电路开关和电感上的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大,所以需要用额定功率去判断设计裕量

网友:
    他这个是升降压模块,写的确实是不明不白,如果30W是额定功率,那那应该是对输入也有限制,所有15V达不到3A 。

网友:
    这个是最大功率数,除以所需电压大致推算出电流值。

网友:
    降压模块,标称电流3A,功率30W,可以理解为它受两个条件限制,一个是输出电流最大3A,第二个是输出功率最大30W。

如果输出15V,则电流就达不到3A,需要受30W的条件限制,也就是最多只能输出2A。如果输出电压达到30V,那就只能输出1A电流。如果要它输出3A的电流,则电压只能工作在10V及其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