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261信道(如:162)测试无功率输出,为什么?

楼主(2022-11-07):
各位大神 请问一个问题:MT6261做的板子,测试GSM850中低高三个信道都正常,但是其中有些信道(如:162)测试无功率输出,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下软件PA的逻辑真值表配置是否根据规格书配,逻辑要通。

网友:
你试一下非信令模式下是否有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