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一体机和普通串口屏+嵌入式下位机两种方案哪个更佳?

楼主(2022-11-07):
初心是想实现本地采集和外设驱动的同时,实现与互联网服务器的通讯,以上哪种方案实践用的多,各有啥优劣,有什么具体实践选型的推荐吗?希望道友指导一下~感谢
1.触摸屏一体机(带系统、带wifi)+普通单片机开发的模拟量采集板和输出驱动板。
2.触摸屏(普通串口屏)+单片机控制板(可联网,嵌入式系统)+普通采集板和输出驱动板

网友:
一体的扩展性差,嵌入式的因为是各种模块组合,那么可扩展性就强便于升级和移植 。

网友:
1.触摸屏一体机的话,工作平台是在window或android上,需要前端开发或APP开发界面美观。WIFI、互联网,已经直接集成。
优点:便捷;缺点:成本高。
2.触摸屏+单片机,工作平台是单片机或linux,界面不太美观。WIFI、互联网,需要自己修改驱动,linux还好,单片机比较麻烦。
工作量多,但是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