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口类资料大全

楼主(2022-11-07):
资料为单片机接口类资料大汇总 总共有50册,内容包括TCP/IP接口,模拟串口,CAN接口,I2C,MODBUS,PCI,USB,RS232等等。供大家参考

单片机接口类资料大汇总 50册(1).rar

单片机接口类资料大汇总 50册(2).rar

网友:
51单片机与外部设备的连接既可以采用 I/O 口方式(非总线结构),也可以采用总线结构。51单片机由于总线受引脚数量的限制,数据总线与地址总线采用复用P0口方案。

网友:
地址 P0 口即做数据总线,有做 低八位地址总线,若不做隔离两者就会发生冲突。因此采用地址锁存器接口芯片将地址信息与数据信息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