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关于CST仿真发射系统的小问题

楼主(2022-11-07):
    想通过仿真系统:将接收和发射天线都考虑进一个仿真里面。来计算传输距离,最佳接受方位等参数。不知道CST里有这功能么?如果有,大体该如何实现啊?

网友:
    传输距离可以按照相关的公式来计算。最佳接手方位应该是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极化匹配。用仿真的方式来做的话,显得有点繁琐,而且时间长。

网友:
    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距离大概是多少?距离太远的话用Transient Solver+Hexahedral Mesh仿真没有效率。